电源板后级没电

楼主(2016-07-22):
我修个显示器给我修的郁闷坏我了,收到个杂牌显示器,来的时候是一闪一灭,检测高压坏了,改完高压板客户那走用了一晚上,今天来了,说显示器打不开,拆开检测后级没电,220大电容有电,开关管有两个,一个检测有阻止,另一个开关管检测全是通的,请教是有阻止的是好的,还是没阻止全通的是好的,不加电检测的

网友:
急求,各位大神们出出主意

网友:
换之,没人会告诉你,好多件得换

网友:
都不能判断管子的好坏,那你怎么给用户修机器呀

网友:
开关管只有一个啊。你说的是后面的肖特基二极管吗?通的就是击穿短路了。

网友:
全通的那个坏了   你看下保险是不是也烧了

网友:
怎么可能是开关管2个,暂时没看到,估计是后级的双二极管吧。可能是12V短路吧

网友:
代换法最快

网友:
高压板已经烧坏。更换  高压板吧。

网友:
你还是去学学修显示器吧

网友:
不懂你说的什么,次级没电,短路么,短路断负载,测整流二极管,断高压,断驱动板!!!

网友:
开关管有两个??????????????????你确定他是开光管。。

网友:
给你们上传个图片看下,这个全通的是不是坏了,造成后极没电

网友:
图片怎么上不来啊 我就郁闷了啊

网友:
图啊 怎么上不来啊

网友A:
通的这个是不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的这个是不是坏的

在线测量全通,拆下后测量,有阻值

网友:
板子其他地方有短路

网友B:
可以焊下来,对着量一下,可能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焊下来,对着量一下,可能有短路的地方

焊下来,测量都有阻止,说明正常,在线测量还是有一个通,觉得是不是那个在线测量通的坏了

网友:
测下电阻阻值是不是正常 如果电阻阻值不对说明电阻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