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看下这是什么问题还有救吗。

楼主(2016-07-22):
(图片)

网友A:
先确定一下问题,排除主机,换屏线和驱动板,剩下就是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一下问题,排除主机,换屏线和驱动板,剩下就是屏了

屏的问题,开机桌面状态就没问题,打开有动态的东西就会这样。

网友:
用套件点一下屏看看  或者换一台主机在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的问题,开机桌面状态就没问题,打开有动态的东西就会这样。

屏上缺少供电,看看玻璃屏边上有没有模块,有模块就检查模块上的电压是否正常,没有模块的话检查电路板上各大供电正常不,正常的话就报废。

网友:
这种屏估计比较难修的,我一般这种问题都没研究过

网友:
这种基本排除屏线后就直接报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