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换桥后 会导致温度异常吗

楼主(2016-07-22):
遇到一台a1278   换了桥 但是温度忽高忽低  就是想问下苹果主板换桥后会不会导致这个问题 如果不会的话准备订个铜管试试   希望遇到过得 不宁赐教 谢谢

网友A:
不会,我的air1370 没修过的,开机就2分钟就70-80度。。。。风扇狂转。
另外IMAC一体机也测过 就放歌3分钟 铝制后盖不敢摸,烫的要死。清过灰,双风扇的。
苹果散热就这样,它是靠铝壳往外散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我的air1370 没修过的,开机就2分钟就70-80度。。。。风扇狂转。
另外IMAC一体机也测过 就放歌3分钟 ...

谢谢    马上换个散热器试下

网友:
估计不是铜管问题   实在不行可以频率调低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