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G41系列主板常见问题

楼主(2016-07-22):
一、 不触发,查一下,W83627的72脚到PSON(14脚)容易断线
二、 如无时钟信号,查时钟芯片上面有一个
三极管
的B极,要有3.3V,如没有的话就跑线路,到一个822的排阻,换掉此排阻,很有可能就好了。
三、 如跑C1时,一般是BIOS芯片旁边的排阻坏。
芯片

网友:
这个不对应具体型号吗

网友:
反复烧内存供电7120是哪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