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h61h2-lm5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07-22):
型号:联想h61h2-lm5  故障:进水不触发。

客户把电脑放在窗户旁边了,下雨进水了。送来的时候主机已经在外面晒两天了。还是不开机,就送来维修了。
正面除了电池座和开关针处,有点痕迹。其它地方还好没有进水。
1、先测开关针有3.3V。
2、测晶振两脚有压差。
3、测跳线帽电压有3.3V
4、测IO8728第85脚(RSMRST)为0V

头一次修联想H61H2 不触发的主板,对这个时序不太了解。走了点弯路。

先说这个3.3V。5V通过U36转换成+PS_3VSB

+PS_3VSB再能过MP2转换成+3VSB待机

只有+3VSB 出来了。RSMRST才出来才有电压。
找到MP2,测D极电压为OV

测MP2  G极电压为5.V 因为这是个PNP管子,高电平截止。只有G极为低电平再能导通。
看下MP2 G极受谁控制。

G极电压受控于5VSB_CTRL_X_L,看下面这个电路图是:当SLP_SUS_L为高电平时QN60导通。5VSB_CTRL_X_L为低电平,MP2导通。

只要是MP2 G极有5V电压,就说QN60没有导通。先找到QN60测一下再说,开始从MP2跑线路,找了20分钟QN60找到了。竟然是个空的
没有装。

没办法只有再查SLP_SUS_L, SLP_SUS_L是有桥发出的,直接进IO8728的第6脚了。

测IO8728第6脚为OV,

IO8728 6脚下对地阻值。500多也正常。看来是桥没有发出SLP_SUS_L. 开始怀疑桥坏了,但是不死心。。又从头想了一下这个主板插上电的时序。
1、+PS_5VSB--通过U36转换出来+PS_3VSB
2、晶振
3、跳线帽电压(RTCRST)。这些都正常后桥才发出SLP_SUS_L, 然后SLP_SUS_L拉低SLP_SUS_C . MP2 导通,产生+3VSB。然后再有RSMRST。
没办法了,开始测南桥周边的电阻,无意中测到了R492. R492一脚有3.3V 另一脚只有0V,看了一下电路图

+RTCVCC_SIO(跳线帽电压)通过电阻R492转换成RTCRST_L 给南桥。打一下R492的阻值,一端为500多,一端为40多,先把C432拆掉再说。
开机上电一路跑码了。

电路图献上

补充内容 (2016-7-25 18:27):
最后有说细加复,还有电路图和开机图片

补充内容 (2016-7-25 18:28):
第三页有,修好后开机图片和电路图。

网友:
厉害,学习了,到现在还没修过台式机呢

网友A:
感觉时序不怎么对吧,虽然我不怎么修台式机,我只是一个意见楼主不要介意
一般RSMRST不正常的话南桥怎么可能发出呢。。。

网友:
小电容短路

网友:
这样的板子可以丢了,,修好都怕不稳定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时序不怎么对吧,虽然我不怎么修台式机,我只是一个意见楼主不要介意
一般RSMRST不正常的话南桥怎么可 ...

有些品牌机是开关先到南桥后再到IO的,由于时实复位不正常,导致南桥无法送出信号给IO,IO也就无法送出待机好RSMRST信号了。我个人理解!

网友:
不明白,既然QN60没装,就算楼主修好了SLP_SUS_L, 它是如何把SLP_SUS_C拉低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时序不怎么对吧,虽然我不怎么修台式机,我只是一个意见楼主不要介意
一般RSMRST不正常的话南桥怎么可 ...

开关到南桥是老式主板上的现在都淘汰了。。。是节能信号

网友:
联想 的板子不咋滴啊。。。这样修不怕返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品牌机是开关先到南桥后再到IO的,由于时实复位不正常,导致南桥无法送出信号给IO,IO也就无法送出待 ...

那应该是,因为我台式机板子修的少知道普通的是我说的那样,所以讨论下。不过只有讨论了才有进步

网友:
这么简单 ,写的真么复杂

网友:
有图有真相

网友:
真的是无意找到么。。

网友:
还是不清楚slp_sus#发出的条件

网友:
真不明现在的3VSB待机为什么要做两次转化呢,也没看出3VSB待机有什么特别用处。

网友:
RTCVCC_SIO( 你一步步到底是怎么找到这个的

网友:
学习了,不过之前遇到的板子太少了,没图纸看

网友:
电容短了吧

网友:
还差一张开机图片补上。看了好多回复:不开机查的5个条件:1、RTCVCC  2、RTCRST  3、32.768  4、VCCSUS3.3V  5、RSMRST 。
这是以前老板要查的,但是这块精英代工的,h61h2-lm5 他的不开机要查的:RTCVCC---RTCRST---32.768---+PS_3VSB---SLP_SUS_L--
SLP_SUS_C----+3VSB---RSMRST.这是我个人理解的。
引用 网友C:
被搞晕了,既然Qn60没有装,那么就没办法通过MP2转换得到桥的待机电压,修rtcrst会有用吗

QN60确实没有装,MP2 G极电压受控于5VSB_CTRL_X_L------SLP_SUS_C.如果没有QN60,SLP_SUS_C是由IO 16脚直接发出的直接发出的。SLP_SUS_L这个是由南桥发给IO的。这个脚为高压平的话,SLP_SUS_C就为低电平。不信的你可以把R675(IO  6脚)拆掉试一下。如果+3VSB不出来,RSMRST肯定出不来。+3VSB 都没有出来只能往前查了,前面有三个条件:1、VCCRTC  2、RTCRST  3、32.768 第四才是+3VSB  第五是: RSMRST。知道为什么查RTCRST 了吗?
最后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