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G470 不触发。

楼主(2016-07-22):
进水 G470 不触发。有待机3V 5V 。开关电压 17V。EC 换过。EC旁边进的水。飞了  6跟线。。。LID ACIN 供电。ECRST 都正常。就是没出EC ON。 这是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刷了 BIOS  都没用

网友:
进水的认真观察有无腐蚀断线,如果EC供电、时钟、复位、BIOS正常、ACIN后应该会出来EC_ON,还是检查BIOS到EC的线路吧。

网友:
EC旁边电容是否有氧化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了 BIOS  都没用

刷了BIOs还要确认EC正确读取到BIOS也就是和EC的线路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了BIOs还要确认EC正确读取到BIOS也就是和EC的线路正常

是的 BIOS 跟 EC 断线了。。。飞好就好了。。。

网友:
这种问题我修到过,把EC拆下来,肯定还有断线的,再仔细检查哈

网友:
肯定还是进水这块的问题  仔细看看

网友:
这个是按开关后才会出来的

网友:
南桥那边呢 信号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