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0-80进水 版号NM-A361

楼主(2016-07-22):
看见这个我想不用我说了吧 板子直接像水泡过一样  由于板子忘记拍所以没发  清理干净 烘干 开始直接进入主题   腐蚀的地方重新补焊了一遍  打了各个电感阻值没发现异常  通电没待机   测公共点没电压  公共点电压由PQ301 PQ302导通才会有电压 测量PQ301  D级电压为19V    S18.4V  PQ302  D级没有电压  饼哥说的体二极管可以过所以PQ301才会有18.4V电压   那么PQ 301 302导通G级都必须为低电平  PQ301 301又受控于PQ307(受控于PACIN)   PQ990(受控于BATT_OUT)分压拉低导通由于PQ990腐蚀太厉害我直接拆了 测量PQ307  D级时发现没电压  这应该为18V 直接拆掉PR307重新补焊电压有了 接着就查PACIN了测量时发现没电压  这里需要高电平导通拉低PQ301 302才能形成公共点顺着图纸查  发现PACIN来自BQ24737_VDD分压    要形成分压条件PQ998必须截止 测量ACPRN为低  BQ24737_VDD没电压   BQ24737_VDD来自于PU301 PU301要输出  BQ24737_VDD 必须供电正常  测量PU301时发现没供电 P2来自PQ301应该为18V  直接飞线 供电正常    BQ24737_VDD正常输出   测公共点电压出来了  直接上电   亮机  捡钱的活  小白写稿  大神见过  勿喷勿喷

网友:
培训过的分析就是清晰啊

网友:
楼主好技术,分析清晰啊

网友:
烧得很严重,辛苦了!

网友:
思路清晰赞一个

网友:
一环扣一环,环环相扣,厉害。。

网友:
估计P2断线了

网友:
东西换的漂亮,飞线飞的帅,主要是机子接的好,修的好钞子就少不了。

网友:
这是仁宝点火回路

网友:
这个考基本功,还考耐心和运气

网友:
最近雨水大 我这好多都是水泡,不好搞。

网友:
有图有真相!!好帖,

网友:
基本功确实扎实

网友:
这个考基本功,还考耐心和仔细查看

网友:
写的不错,思路也清晰

网友:
飞线才是考基本功的

网友:
进水的修起来就是麻烦,没图纸点位更麻烦得死人

网友:
【迅维】弟子就是牛逼

网友:
楼主牛人以前看到进水的躲着走看你修的折磨厉害

网友:
分析的不错,机器比较新

网友:
基本功,还考耐心和运气

网友:
思路清晰,时序清楚,修起来就少走弯路

网友:
这种就怕不稳定,供电芯片多多少少会发热

网友:
严重进水,维修好后 还能坚持多久

网友:
进水相当严重了啊

网友:
思路很清晰.饼哥的教导记的也清.,分分钟收钱的节奏!

网友A:
亲  有图纸吗  能传一份吗

网友:
修了那么多进水的机器感觉总会返修几次的,估计是没用烤箱烤干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亲  有图纸吗  能传一份吗

你要的图纸

网友:
有图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