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小修苹果A1466不充电

楼主(2016-07-23):
很久没有发帖子了。也很久没有聊天了。。 前几天刚刚把工作室搞好了。才开始工作起来了。
家里放了50台左右的笔记本要修吧。
今天才刚刚清完。 加了好几天的通宵了。 好了不说废话了。
     这个是前天同行拿过来修的苹果A1466的机器。同行已换电池;板号是820-3437-B  2013年。故障;不充电。维修过程很简单;能够正常的进入系统。正常使用。希望各位高手别喷我。混口饭吃。
我们先看不充电的图。
   看图上面是未检测到电池;  迅速的拆机,首先打了电池接口的I2C总线;SMBUS_SMC_5_G3_SCL.   SMBUS_SMC_5_G3_SDA阻值正常。电压正常。
  在打波形。我打SCL波形的时候发现波形明显的不对。大家看图;      我们从图中可以看错。波形的下拉幅度明显的不对。这下问题出来了。 就好搞了。 那么我们追查SCL。我们大家都知道此信号一路去充电芯片6259。一路去EC的,是吧。   看图。
  我们看上面的图。看到这个信号只去了二路。  首先先把充电芯片换了。 故障依旧。
      那么那肯定是EC那边引起的了。
   为了确定故障,特意从好的主板上面,可以正常显示使用的主板上面把EC拆了。

  大约5分钟的时间吧。 值好珠子。吹上去。 然后在上电。看到充电器变成橙色的灯了。  看打SCL的波形。看图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下拉幅度已经正常。
然后直接装好机器进系统。。 看图

      已经正常充电了。 已经修复了。就是EC坏了。导致他不充电的。 故障很简单。结果也很简单。希望各位高手别喷我。 技术交流QQ;775839536 朱猛。希望和广大的维修同行共同的学习。进步。谢谢了。

网友A:
楼主看来是经常修苹果啊!

网友B:
苹果没修过 示波器用的少 只是看出来波形有点不一样 楼主能否详细说说 这个正常波形和不正常的一些现象

网友:
50台笔记本积压,生意不错。

网友C:
楼主 你哪里苹果的配件好找不

网友:
有时候重植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苹果没修过 示波器用的少 只是看出来波形有点不一样 楼主能否详细说说 这个正常波形和不正常的一些现象

哥。下拉幅度是3.3v  你看那个异常的波形肯定下拉幅度不合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 你哪里苹果的配件好找不

要什么东西。加QQ联系我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来是经常修苹果啊!

现在基本上经常修了、 因为修苹果机器最少我修普通的笔记本2-3台。价格高呀。我这边基本上都是修同行的机器的。基本上都是修的严重的。基本上都是二修机器的。

网友:
修苹果的都是技术,钱也多

网友:
确实是猛男

网友E:
sm总线有波的不太好判断是接收端或发送端出了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总感觉还是625坏的多一些,EC坏引起不充电的我没见过,以后又有新的思路了。

网友:
能亮机的本子修起来心里有点压力。楼主好胆量好功力。

网友:
苹果修得少啊。。羡慕。。

网友:
引用 网友E:
sm总线有波的不太好判断是接收端或发送端出了问题

其实好坏。你完全可以用好主板做对比的。  你说是不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基本上经常修了、 因为修苹果机器最少我修普通的笔记本2-3台。价格高呀。我这边基本上都是修同行的机 ...

那楼主技术应该挺好的,苹果本身就难修,2修更难了!

网友F:
楼主还特意存一块板来试芯片,真是用心,技术也牛逼

网友:
赚点积分  楼主别介意

网友G:
我现在手里有一台 不触发

网友H:
好机器的EC也拆    不嫌麻烦呀

网友:
嗯 这款机器不充电 有时候不开机 EC坏的多

网友I:
苹果 的 EC 太爱坏了,淘宝订的基本都是废的,只能找料板。

网友:
示波器用的很6

网友:
确实是猛男哥啊    原来波形还有这个说法

网友:
技术不错 修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I:
苹果 的 EC 太爱坏了,淘宝订的基本都是废的,只能找料板。

哥别提了。现在买了二个料板上面的EC都是坏的。哎倒霉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还特意存一块板来试芯片,真是用心,技术也牛逼

不是。 这个也是客户的,  刚刚修好的。  还没有给客户,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H:
好机器的EC也拆    不嫌麻烦呀

好机器的EC。才可以确定百分比是好的。 买的打孔料板的ec都是看运气了,

网友:
有50台机器  楼主好生意啊

网友:
苹果电脑还没有维修过,修同行技术不错

网友J:
苹果EC基本都带程序,只能拆料

网友:
引用 网友J:
苹果EC基本都带程序,只能拆料

全部都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现在手里有一台 不触发

可以加QQ775839536

网友:
引用 网友H:
好机器的EC也拆    不嫌麻烦呀

好机器的EC。也是刚刚修好的。 肯定确定百分百是好的

网友:
小弟前来 参观  好牛逼啊

网友:
其实很不简单,修得太好了

网友:
50台,可以赚不少啊,苹果都能修的技术真心不错

网友:
楼主好厉害啊 ,我有一台A1466  820-3437-B的  也是不充电  6259换了 求教啊

网友:
不愧是猛男!嘎嘎!下拉正常为0,上拉幅度为3.3,EC故障导引起不能下拉到0V,信息读取错误,无法解码出正确的数据!导致不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