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1T 不复位

楼主(2016-07-23):
G41T-CM3 不复位。供电正常。没有时钟。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的朋友没
问题

网友:
时钟开启/供电/晶振正常吗

网友:
今天刚碰到一个。。CPU座子的问题。考虑下

网友:
看看看清条件 不过g41时钟芯片坏的也挺多的

网友:
一模一样的板子。。你看看没复位的时候CPU电压是0.7么。。反正我的是

网友:
看看CPU的PG有没有成功发出

网友:
时钟芯片周围电阻电容上没有电压吗 如果没有 就先换一个

网友:
时钟工作三个条件:VCCCLK,14.318MHZ,VTTPWGD

网友:
PG正常吗?CLK_EN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