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5开机电流0.5上下跳变

楼主(2016-07-23):
联想G405开机电流0.5上下跳变。内存换了还是一样,不知道是不是BIOS的问题,现在我刷下试试,客户拿来之前做过桥。

网友:
测试DC-DC电路

网友:
二楼的意思叫你查二级转换电路

网友:
g405cpu坏的好多。加焊不行就换个吧

网友:
g405cpu是通病十台坏八台cpu

网友:
我的跑电流0.42是不是CPU的问题

网友:
低功耗 的机器吧`~  有可能BIOS 问题

网友:
这种就不好修啦,先换桥吧

网友:
先按通病搞,好歹也测一下电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