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OMNI 100 PC 独立显卡BIOS 一体机AMD

楼主(2016-07-23):
版号APPBD-N1

网友:
我的这台加电不显示 电流到1.8左右 加焊了显卡 亮机了 瞬间电流2A+

网友:
好的 只要确定 就下啊

网友(2016-09-11):
正好需要  谢谢楼主分享啊!!!

网友(2017-02-11):
可以下载 但是刷写的时候 打开提示文件错误  白白扣掉我的分

网友:
我的是不触发 , 刷BIOS 试一下吧 ,

网友(2017-08-18):
我的可以触发,电流能跑到2.0了,但是不亮,是刷BIOS还是先干桥啊,

网友(2018-10-06):
此BIOS载入编程器确实会提示文件错误,建议版主删除此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