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00求助

楼主(2016-07-23):
HP1000老机子,搓纸会同时搓两张,换过分页器了,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
分页器应该就是搓纸轮下面那块是吧。

网友:
换纸试下,或者查分页器到搓纸轮压力

网友:
老机器,能修就修,修不了让客户换新机吧。

网友:
那个胶垫叫分离片,这个问题要分离片和走纸轮一起换才可以的,就是带黑色橡胶轮的那条。

网友:
分页器搓纸轮一起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