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31待机正常按开关无反应

楼主(2016-07-23):
联想 IBM E531机子有待机,3V 5V正常,按开关无反应,但有时候能触发一下电流到0.35然后关机,再开机可以开机一次,关机再开机,又成没有应该,不知是不是BIOS问题,无思路了!哪位前辈指导下!

网友:
现在联想的机器BIOS问题真的很多啊!

网友:
有可能是EC的BIOS程序引起的

网友:
能偶尔触发应该逻辑电路没有问题,可能涉及漏电微短电阻阻值变化造成的电平不稳定吧

网友:
查时序吧

网友:
通病了都成,

网友:
shua刷bios吧 肯定是u5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