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1950WD开机闪黑屏维修

楼主(2016-07-23):
接到一联想L1950WD显示器,开机灯一闪黑屏,指示灯绿灯,用手电看有字符,看到这里,大家都会认为这类问题大多都是电源板电容怀孕或者高压不良再或者灯管引起的。我也和大家一样,深陷其中不能自拔,甚至于在X宝买了一块相同的电源板回来,结果问题一样……换板后能管五分钟左右,还是黑屏,再开一闪又黑……火了,难道自己这么倒霉要倒贴一块板钱??于是论坛查找相同问题,发现一朋友发过类似的帖子,说是通病没修好,最后是换驱动板解决的,这时灵机一动,对哦,怎么刚开始没想到这方面来,于是测试驱动板,电压正常,黑屏时电压不正常,于是刷BIOS ,换24芯片,都不行,最后查资料发现,这是群康代工板的通板,驱动板上的MOS管容易坏,于是拆下测量,没坏啊,管它的,换一个,问题解决……看来修板啊,思路不通太单一啊.。

网友A:
其实不是这个问题  en电压 不稳定 而已

网友B:
就算是换  你没有通用电源板吗  先换一个啊  不用买原装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算是换  你没有通用电源板吗  先换一个啊  不用买原装的啊

刚好手上有一个通用板前几天换给别人了……买的一二手的,20元。我想试试都底是什么引起的。所以干脆买了块原装二手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其实不是这个问题  en电压 不稳定 而已

我就是菜鸟,哪能像你这高手能比啊。替你擦鞋都不够格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菜鸟,哪能像你这高手能比啊。替你擦鞋都不够格啊

你说笑了 这个是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笑了 这个是通病了

可是为什么我换了这个三极管了就不黑屏了呢?、、没图纸不好分析啊,另外你所说的EN电压是哪个地方的EN 电压,能否指点一下。感谢……

网友:
这个应该是屏供电的P沟道MOS管,直接秒杀之

网友D:
你换的是小的还是LM1117?那个小芝麻管子是P沟道的屏供电的管子啊,一般这种是EN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换的是小的还是LM1117?那个小芝麻管子是P沟道的屏供电的管子啊,一般这种是EN的问题

小的P沟通管,换1117没用,换P沟通管了可以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的P沟通管,换1117没用,换P沟通管了可以了,感谢

这个P沟道的就是5V转换给屏供电的。

网友:
那个管子起什么作用的请问

网友:
转换电源dc-dc坏啦不稳定

网友:
这种问题还换什么电源板啊?一测就知道,是灯管还是高压板,还是驱动板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好手上有一个通用板前几天换给别人了……买的一二手的,20元。我想试试都底是什么引起的。所以干脆买了 ...

通用板可以多备点啊  用得着的

网友:
平时可以收点屏碎的机芯好的,可以留着套屏用

网友:
驱动板引起的这种黑屏很少见,修了很多就遇见一回,后来换了驱动板了,是方正的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