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lx 吹cpu供电芯片好了,要更换吗?手头无芯片。

楼主(2016-07-23):
今天修到华硕P8H61-m-lx 无cpu供电,测量条件都正常,试着吹cpu供电芯片,结果好了。芯片型号是asp1000 手头无此芯片,淘宝上8块钱一颗,加运费一共18。
我收同行维修主板30一片,纠结要不要换?
如果不更换稳定吗?求助

网友:
先试一天看正不正常啊,不行就报价格换呗

网友:
先测试看看…不行在换

网友:
拆掉重新装上试试吧

网友:
看看有没有便宜代换的

网友:
重装试试

网友:
不一定就是芯片的事   你加热芯片   周围的东西也跟着受热     等不正常的时候 单独用洛铁给芯片加热看看

网友A:
昨天我测了一晚上,今天早上来学是可以开机的。。。。纠结啊。。。。

网友:
管他的,保修一个月,, 过了就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天我测了一晚上,今天早上来学是可以开机的。。。。纠结啊。。。。

我个人认为还是多多测试吧,如果还是行的话就给客户拿回家吧。
下次要在发芯片的话带1个回来吧

网友:
估计这板得返修

网友:
测了一晚上了,一个月应该顶得住,呵呵,先收钱,不行再说。

网友:
也可能加热就好了。。。。。

网友:
换  不换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