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8 g hm55亮瞬间灭 不掉电

楼主(2016-07-23):
acer4738 可以亮瞬间黑屏 电流 1.7 亮-1.5 然后1.5 徘徊 维修:显卡 重做换或者加焊看客户要求 皆好
显卡
掉电
黑屏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省得以后看见这个问题走弯路。

网友:
我前几天也修到个4738,加焊亮了,过了一会,又不亮了,拆了显卡,想重植的,但不会,就没做了,嘿嘿

网友:
修过多台了

网友:
我前几天也修到个4738

网友:
上次换了个显卡 没用多久又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