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心导致走弯路的Z360不触发!

楼主(2016-07-23):
地点:江苏江阴飞音时间:2016.7.23
人物:q759315349
故障:不触发
-------------------------*华丽分割线*--------------------------------------
接机Z360 整机上电0.003-0.008 停住 !速度拆机 裸板现象与整机现象一致 测量相关条件 当示波器测量到桥晶振的时候 电平高的可怕 3.3V 没有波形的
速度打值 一个是19欧姆 一个是96欧姆 明显的不正常啊!把谐振电容 晶振 去掉 一个样 问题很明确了 桥GG了!手上有HM55的新桥 装上后 阻值恢复!上电  一肚子火 竟然是一样样! 以RSMRST#为切入点 按开关后正常发出3.3V 关键还是在桥那边 测量完RTCVCC 3.0 rtcrst# 2.8V srtcrst# 2.8V后 再次测量晶振波形 发现只有电平0.9V 一个0.6V 没有波形 用放大镜观察 娘的!晶振装反了!把晶振改回来 一切正常了!!

维修切不可心急 心急容易误事!
---------------------------------------------------------------------------------------------------------

网友:
HM55,貌似这个芯片坏得很多啊。

网友:
维修 细节 很重要 有时候一个小问题会导致繁杂的弯路维修

网友:
昨天修到G460 跟你情况差不多,也是换的PCH

网友:
还好是晶振装反了要是上管装反了会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