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E556200不加电小修

楼主(2016-07-23):
好久不发贴,有2个原因 1是随着年纪增长,人明显变懒,2是工作忙 ,最近发现自己的下载积分成断崖式下降趋势。现在的迅维已经到了一分难求的时代,为了不沦为灌水大军,果断强忍发个小贴混点积分
主角:创维55智能电视
故障:通电无反应,
检测:拆机确定是电源板损坏

电源方案采用TEA1716方案,自带主动PFC控制功能,24PIN引脚多路保护查阅手册就知道了,过去修过CRT的都知道。PHILIPS经常用这个厂家的电源方案。麻烦的狠

,简单的看了一眼设计发现,主板上只有2路输出。并且没有可控输出,说明只要接入AC电源24V和12V就应该对应产生。很好,呵呵少了很多麻烦,上网上看了看。竟然有电路图。。不错不错。又方便不少。随便截个电路截图

实测F2并没有损坏,说明主电源部分无短路。通电直接测PFC发现并无脉充输出 ,,这个显然是正常的。空载嘛 ,在测TEA1716的13脚也无输出,这显然是不正常的,也可以说明了,电源无输出并不是由输出控制的反馈或检测引脚而是芯片根本无软启动动作,这又让我很高兴,为什么呢,因为引起芯片保护的原因远远多于芯片不启动的原因 ,先测启动电压HV芯片的12脚,实测287V,等于PFC,正常芯片的6脚19V左右,芯片22脚EN引脚3V,正常,OK芯片工作条件具备,应该是逻辑控制部分没有工作。芯片所有动作都没动,最大的可能就是9脚的SUPREG,这是芯片内部输出的一LDO电压,标准电压11.3V主要负责芯片的外围所有偏置电路和芯片内部的逻辑控制部分供电,。实测1.2V。显然异常,断电二极管档位量测阻值发现为537。完全正常。果断判断芯片损坏,定件,到件后装上,发现SUPREG并没有按预期出现,故障从前,而芯片相应条件具备,断开D30发现输出依就为1.2V,故障很明显了,,拆掉C22  C23后发现C22已经变成137欧的阻性元件,果断更换,通电SUPREG引脚电压11.7V在正常范围内果断将D30接回电路在测输出端24V 12V已经正确产生,,装机测试 ,电视正常开机显示。

网友:
液晶好修吗,还没学过

网友A:
就是一个持续供电电容坏了,50V47UF吧,楼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个持续供电电容坏了,50V47UF吧,楼主??

你没看清上面写的是一路LDO输出异常么。从哪看出来是持续供电了?你没看图上的C22 C23是无极性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没看清上面写的是一路LDO输出异常么。从哪看出来是持续供电了?你没看图上的C22 C23是无极性的么?

奥,谢谢指点,你没说清楚,我猜的

网友:
看楼主应该是老司机 了 果断加分

网友C:
如果楼主描述的时候能把部分相关图纸也截取上传上来,结合图纸分析 会让人一目了然,这样完全文字描述别人也看不出个所以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楼主描述的时候能把部分相关图纸也截取上传上来,结合图纸分析 会让人一目了然,这样完全文字描述别人 ...

截图根本就传不上来。一传就说贴子超出限制,,,晕死了

网友:
没显示出电路图来??

网友:
非常感谢分享!!!再问一下,SONY的配件好找吗?我指芯片

网友(2016-09-11):
看就知是老手了。向你学习,如果上个图那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