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驱动装不上,没思路,求解

楼主(2016-07-23):
如题,有块主板,其他都正常,就是网卡驱动装不上,插网线网口灯一个都不亮,主板是华擎870。根据架构,网卡是pcie总线的,北桥管的。目测网卡周围无掉件无划痕。没有图纸,换好几个版本的驱动都装不上,设备管理器那里能看到有这个网卡,鲁大师型号也能看见。
这种情况。。。我是应该先换网卡还是加焊北桥(870北桥热量大,确实比较容易空焊),或者。。。还是先看看网卡复位有没有?
新手上路请多指教,网卡问题不是很会,用usb无线网卡插上可用

网友:
看看有没有网卡地址啊

网友:
本地连接都没有。。。设备管理器里面看吗?

网友:
维修先易后难 先查条件 之后换网卡

网友:
网卡坏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
先换网卡吧

网友:
先查下网卡的供电 复位   正常的话  就换网卡

网友:
加个网卡不就行了吗 换个网卡芯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