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 N卡开机不定时闪屏黑屏抖屏维修

楼主(2016-07-23):
首先说的是,这篇帖子对于正在学习维修的或者遇到这样问题的朋友可以拿来参考。
  这台笔记本客户放这里已经有好几天了,最近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今天下午6点的时候才有时间慢慢看,前几天给我的时候是偶尔闪屏,白屏,那天把屏线用含沙的橡皮擦擦了下屏线接口开机试了2个小时不闪了以为是屏线氧化了,直接装起来交给了客户,第二天又过来了,问题一样,又试了一次有时候几分钟就闪,有时候半小时闪,排除屏和屏线问题,于是干了显卡涛声依旧,取掉植株再试,开机3个小时一直放电影测试没闪,给客户打电话来取机,结果第二天又来了,问题又一样,排线,屏,显卡,确认没问题,看了下所谓的通病(开关板的U1和U2)拆掉U1开机黑屏,过了大概20秒才亮屏但是还是闪,显然与这无关。查1.8V只有1.3V,喜了,问题来了,怎么也没想到1.8V低了会闪屏抖屏,上图纸PQ88的1256只有1.3V,4脚也是1.3V,3脚无电压,分析图纸3脚是由15V经过个1M的电阻转换过来的,干了几年不用测也知道这个15V通个1M的电阻过来的电压肯定是3-4V之间了,因为电阻阻值比较大找了半天,最后在个Y480的料板上找到了这个难找的东东,看图在HDMI接口附近的Q85的下方,对了这个电阻就是1M的,于是乎整了上去开机3脚3.3V正常了,妈妈再也不用担心电脑会闪屏了。。。大家仔细看看这个电阻的交叉点,这个地方应该断线了,肉眼之前看不见有腐蚀的,本来应该是飞线的,但是为了突出焊功,直接用烙铁托的双点,焊的不好勿喷,直接装起来拷机,从19点拷机到20点30分正常。完工,这是第一次遇见1.8V少了0.5V会造成机器不定时闪屏抖屏,各位修到这个型号主板的时候可以参考下。

网友:
这种不定时闪屏异常的 修起来相对不好修

加分

网友A:
楼主这个1.8v的供电是什么供电,应该告诉初学者,总线供电还是桥供电

网友:
高手, 正好手头上有一个,明天回店看一下, 是不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1.8v的供电是什么供电,应该告诉初学者,总线供电还是桥供电

这个电压不正常就闪屏,很显然啊,你思考一下,我直接告诉你就没意思了哦

网友:
比较少遇到这样的 问题

网友:
我真不想去说是显卡供电啊,独显供电

网友:
没有后遇到过,不去研究

网友:
显卡供电低还能亮,,见识了,,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还是头一回看到,下次也要注意了,谢谢指教!!

网友:
这款控制电压出问题好像很多

网友:
收藏了  非常好的维修经验

网友:
好耐心啊  这种问题比较费时间 难搞

网友:
1。8伏系统供电吗

网友:
这就是疑难杂症,很麻烦

网友:
没有下载分哦,怎么弄点哦

网友:
有图有真相的贴要顶起来

网友:
这种不定时闪屏异常的 修起来相对不好修

网友:
号奇怪才少了0.5V就会不定时闪屏。。。这也能修的出来厉害

网友:
1.8V是桥的LVDS模块供电吧?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修呀 俺这也有一个闪屏的  几天闪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C:
PQ88的1256只有1.3V,4脚也是1.3V,那你没写1.8V的维修过程,直接修的G级控制电压

3V一过来电压就正常

网友D:
还好PQ88没坏,一般这个1M电阻坏了会引起PQ88不完全导通增加功耗而烧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好PQ88没坏,一般这个1M电阻坏了会引起PQ88不完全导通增加功耗而烧坏了。

这个要是坏了那就好修了,也不必先去干显卡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一路供电吧。这个有点费劲

网友:
这个电压不正常也会导致闪屏。。。学习了。。。是不是电压不足显卡没有正常工作。。外接是不是也闪呢。。。

网友:
支持楼主,多发点类似的资料

网友:
我也修了一台Y460 开机LOGO就掉电 不知道是不是开关问题

网友:
不稳定的机器,最不好修!有时候好有时候坏!

网友:
是显卡供电吗

网友:
供电的偏差 有时候会引起很多问题

网友:
之前遇到一台sony 插适配器就抖屏,显卡驱动卸载就好了,最后切换了一下模式搞定的

网友:
历害啊,这种点都找到得

网友:
老板有耐心,我可能直接换板了

网友:
不知道之前的1.3V哪里来的

网友:
显卡供电的话,做显卡前就应该量下

网友:
闪屏第一想到的是屏,没想最后是主板。

网友:
少一点电压的不仔细的话一般难找出问题,楼主发布这个贴也给我们搞维修的提供了经验,加分顶下。

网友:
一早来学习了

网友:
这个15V通个1M的电阻过来的电压肯定是3-4V之间了,应该是15V吧,

网友:
这个显卡供电用的是二级电压?一直都以为是PWM电压呢。也是少遇到哦,谢楼主分享。

网友:
又是二转电压惹得祸.

网友:
这种维修经验不错 学习了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需要太多时间去测试了 还好修出来了 以后可以先测电压了

网友:
高手就是   不一样  如果  这个问题是我的话  我就找不出来了

网友:
刚修了一个显卡坏的

网友:
是电压不稳定是吗,好厉害

网友:
像这种问题,我们小白就没办法了

网友:
上次遇到闪屏跟你这个差不多    只是我的是氧化 处理就行了

网友:
有时维修就是这么曲折,但终归搞好还好,,最怕没思路搞

网友:
楼主真的修的好耐心啊

网友:
这种不好搞

网友E:
我搞不懂PQ88  3脚不应该是15V吗  那个下拉电阻没装  即使装了分压也是7.5V吧  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搞不懂PQ88  3脚不应该是15V吗  那个下拉电阻没装  即使装了分压也是7.5V吧  求解

你没看图纸吗

网友:
会看问你干嘛

网友F:
前面插下屏线可以用几个小时又是为什么

网友:
还有这个照片看不太清楚 最好可以标记下

网友:
不定时闪屏的机器最难修

网友:
这板子进水就容易坏哪个地方

网友B:
这个6脚原件在联想机器用的比较多,就是个控制原件,没那个3V电压肯定会拉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前面插下屏线可以用几个小时又是为什么

运气问题,不定时闪

网友:
还没遇到,先站位

网友:
老师傅啊  学习学习

网友:
这种故障最费时间了,楼主耐心好啊

网友:
闪屏是很难搞的问题

网友:
下次知道了,小东西也会坏啊,

网友:
这个显存供电时通病。我都是把场管拆了直接一条线过去了

网友:
焊工 精湛 。。。。

网友:
牛X,这种问题,一般很少去检测电路供电的

网友:
这是显卡的供电,低了的话闪屏不奇怪了

网友:
这个显卡供电是1.8V的?

网友:
值得学习啊,谢谢分享啊。

网友:
显卡供电低 机器应该都不能点亮吧。。运气啊。。。。。

网友:
多谢分享 以后遇到少走弯路

网友:
直接连线就不会少0.5v了

网友:
谢谢版主了!借鉴啦

网友:
确实有点难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6脚原件在联想机器用的比较多,就是个控制原件,没那个3V电压肯定会拉低的

哦  谢谢哈

网友:
楼主很细心。加分

网友:
显卡供电还没见过1.8的,可能修的少吧,显存1.5,显卡1.08左右1.2都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压不正常就闪屏,很显然啊,你思考一下,我直接告诉你就没意思了哦

上面不是有标识吗?GPU

网友:
这种问题,修起来要有时间测试,客户性格还温和

网友:
看来修这种时闪时不闪的机子,也不是不能攻克的,谢谢这个维修经验

网友:
这种不定时闪屏异常的(供电不稳定)暂时还没有修到

网友:
都是精华,学习了!

网友:
我上次遇到过一个就是闪屏 三星的  换了键盘 换了屏 换了高压板都不行 后来没办法 在主板上直接啊拉了一个供电#

网友:
上次那个三星的就是查外接电源没事  用电池不行  测屏接口那供电就差0.几

网友:
后来没法  直接拉一个到最后没有闪货

网友G:
这跟什么有关系呢 我觉得不是0.5几V的事应该是电流达不到

网友:
是不是用示波器 能看出来 应该有波形

网友:
用示波器 闪屏的时候波形应该有大的跳动 不是很好的10信号

网友G:
中间的波形肯定有杂乱的

网友H:
不定时问题就想问下多少钱

网友:
修机还得技术好才行啊

网友:
这种难查的毛病都查出来了 厉害 厉害

网友:
楼主可以把字放大点 密密麻麻的看都晕了 不过最后还是看完了 谢谢楼主提供的经验

网友:
楼主很强大,要是我的话可能要崩溃了,搞了那么多次。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跟什么有关系呢 我觉得不是0.5几V的事应该是电流达不到

跟电压有关,因为是转换过来的,3V达不到这个1.8肯定是不稳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定时问题就想问下多少钱

才收了同行120,没办法,老熟人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中间的波形肯定有杂乱的

我这边没买示波器,我都是靠经验来修的,只要不破坏原电路,把该有的电压修出来基本就好了

网友:
唉,只要修到疑难杂症,我是真的不想修,感觉现在变懒了

网友:
这路供电应该给显示模块lvds供电的。

网友:
高手, 正好手头上有一个

网友:
这种问题 不细心还真不好弄

网友:
有图纸修起来就是不一样,要是台式机显卡,没图纸没点味这种问题应该看都不看,给楼主赞一个

网友:
牛X,这种问题,一般很少去检测电路供电的
慢慢查

网友:
我今天早上也修了台z475  kl6c 板号  +1.8v_gpu  只有1.5v  集显有时可以有时只有独显

网友:
1.8v是什么供电,是显卡供电吗?

网友:
以前遇到过,没弄好

网友:
楼主厉害呀   小小白路过

网友I:
LZ真的666,不知道LZ是怎么想到这个1.8V电压上面去的。

网友:
很好,学习了,我缺分啊

网友:
需要啊,,学习了

网友:
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屏供电不稳 造成的 不定时白屏 花屏 外接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I:
LZ真的666,不知道LZ是怎么想到这个1.8V电压上面去的。

显卡干了就是供电的问题了

网友:
真厉害,要是我的话有电压直接就跳过了,今天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干了就是供电的问题了

好吧,我傻了。

网友:
这个确实佩服楼主的细心

网友:
疑难杂证,费时费力。我想知道楼主收了多少钱。

网友:
应该是供电不稳导致的吧?

网友:
这种问题来了 还不好查  楼主犀利

网友:
楼主能把这机器的BIOS传一下吗,下了好多都不想

网友:
师傅技术不错   赞一个

网友:
我修到这个机器,温度很高,大概开机 1分钟左右 关机,。很烫。

网友:
真细心 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1.8v的供电是什么供电,应该告诉初学者,总线供电还是桥供电

独显的一个供电

网友:
闪屏不好修呀 哪个电路不正常影响到的

网友:
搞不懂了,没有控制电压,4脚为何还会有1。3V 的电压

网友:
楼主技术高超,要我肯定修不出来

网友:
楼主好细心呀

网友:
供电不稳定造成闪屏

网友:
1.8V引起屏闪还真么遇到过呢

网友:
哈哈这是什么信号啊

网友:
thanks for sharing experience

网友:
这个能修好是真的技术!

网友:
楼主确实挺牛的

网友:
焊工比我好 学习了

网友:
GPU供电偏小当然会影响了。这个不奇怪。这种故障到是很少见。以后可以借鉴了

网友:
老师牛B啊

网友:
这种问题,相对难修,值得学习。

网友:
见识了,,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楼主技术挺好的

网友:
比较少遇到这样的 问题。。

网友:
怀才与怀孕只是一字之差。。。。。

网友:
高手啊 望尘莫及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1.8v的供电是什么供电,应该告诉初学者,总线供电还是桥供电

1.8V不是总线供电.应该是CPU或者独显供电吧。不知道是不是AMD的

网友:
奇葩    百年难得一遇吧

网友:
分析的 不错呀

网友:
少0.5V都能看出来,真神了。

网友J:
思路不错,写的很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思路不错,写的很详细

武汉哪个笨笨维修?黄陂哪个?

网友:
这个问题很少出现,值得参考

网友:
谢谢分享。技术好,分析清晰。

网友:
应该是进水的

网友:
好强!!! 佩服  没修好也不影响对你的膜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