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5s 没有背光秒杀!

楼主(2016-07-23):
iPhone 5s  能开机但是没有背光,直接拆查了J5 (显示连接座) 的  背光相关的脚  17, 19, 21,  。没有17脚的阻值。继续查了通过一个电感,查了电感的另一个脚有阻值。哈哈 找到故障了 把电感用镊子拆下来 不小心板层断线了。下面看就知道咋修的 下面看

网友:
飞线秒杀 我喜欢

网友A:
不错哦!这个来钱快  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哦!这个来钱快  不

当然  但是老客户的收了不那么多

网友:
飞线省事免得去找配件

网友:
这个电感不能直接短接吗? 这样飞线和短接有啥区别

网友:
飞线秒杀

网友B:
很好的资料,可以收藏,备用,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好的资料,可以收藏,备用,谢谢

不用那么客气  那就加分吧

网友:
有点位图就是方便啊

网友:
简单易懂.相当于直接收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