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86,开机能听见进系统的声音,屏幕不亮。

楼主(2016-07-23):
    今天接到一台A1286,开机有进系统的声音,屏幕不亮。估计是显卡的问题,留机维修。拆开机器看见显卡已经没有封胶。不知是几修。抱着侥幸的心理,加焊一遍显卡,可以出现苹果标志但进系统白屏。取下显卡,重新植球,焊接。能进系统但花屏,继续加焊一遍,又重复到了进系统白屏的情况,应该不是显卡坏了吧。会是现存的问题吗?新手求助中,大神们帮忙分析下,谢谢了!

网友A:
苹果的机子发热量大,建议你还是别动显存了,先换个显卡试吧,返修也是肯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的机子发热量大,建议你还是别动显存了,先换个显卡试吧,返修也是肯定的

明天换个显卡试试吧,我仔细看了下,板子没变形,显卡焊的也没什么问题,操作过程中没有掉点和氧化的地方。就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要是显卡坏了机器应该不亮了吧。

网友:
显存的疑点很大

网友:
    显存也在考虑中,明天找找看看有没有一样的显卡,换个试试。不行就两个两个重新焊接显存吧,显存也应该没坏,估计也是虚焊。

网友:
这个还要发个帖,直接换吧

网友:
传说中的显卡门.

网友:
传说中的显卡门 碰上了.

网友:
显卡坏了,显卡门

网友:
我就遇到过,买了个新的就可以了

网友:
kd肯定是显卡问题了 换一个显卡试试吧

网友:
我一修苹果就迷糊

网友:
======都做了这么多遍了   怎么就不换个新的

网友:
这机器直接换显卡显存,当然我这是有经验,但是还得看屏幕信号,这机器的显卡和显存最容易出问题

网友:
换显卡吧   显卡门机器

网友:
大神们啊,换显卡成本高呀!今天和客户谈换显卡的问题,客户直接拿走不修了,说换新的,哎!

网友:
显卡问题多 或者先把软件排除一下

网友:
换显卡吧 显卡不贵

网友:
这款机器显卡容易出问题,换一个显卡看看吧,这款机器有几款的显卡,都是AMD的但是芯片不一样。

网友:
换个新的显卡看看吧 ,应该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