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0S LA-9901P

楼主(2016-07-23):
机子刚来是进水,EC进水,清洗后能开机了,屏都亮了的,结果第二天来开不了了,EC不发出SYSON,机子收到了SLP_S3 S5 ,此EC带程序,我刷了论坛里所有的程序还是不行。请问此EC还需要什么条件才能发出SYSON

网友:
这不就是图纸中的一部分骊

网友:
SLP_S4#后出SYSON,按图时序修

网友:
满足条件就看看syson是不是被后继拉低的,或者换个ec试试

网友:
我是维修新手,楼主如果修好后再发个经验帖,谢谢分享!

网友:
EC有可能坏了

网友:
AC_in 信号查了吗,

网友:
看图纸时序啊

网友:
有些EC带程序的

网友:
这EC带程序,刷了很多程序,现在能触发到700MA了

网友A:
这款机我好肯定告诉你,EC本身带程序的,上淘宝买剪板的EC吧!这机我经常有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机我好肯定告诉你,EC本身带程序的,上淘宝买剪板的EC吧!这机我经常有修!

现在发现个特别怪的问题:待机时PLT_RST#就已经是3.3V了,会不会还是EC程序的问题呢?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楼主如果修好再发一个经验帖!

网友:
楼主如果修好再发一个经验帖啊!

网友:
可能是有断线的。楼主好好的查查

网友:
把SYSON脚断开,测量EC脚有没有电压,判断是不是后级拉低了。

网友:
这明显有时序啊,为何不顺着这时序修呢

网友:
时序5之前的电压要有的啊,还有就是EC的自身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看回复 也能学到不少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