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碰到一奇怪问题

楼主(2016-07-23):
联想G460 板号LA5751P吧,,本来故障是机器不触发,rsmrst无电压,南桥拉低了此信号,更换南桥,裸板测试,裸板测试正常。全部装机后,竟然无显电压到0。6掉电,一个部件一个部件拆,拆到硬盘后,机器能点亮,还以为是硬盘问题,更换硬盘,Nm 好了,但客户的这个硬盘放到别的也是好的。那真是郁闷不。再次装机测试。NND ,只要碰到一下电脑,机器就会自动重启,这是什么问题啊。又继续拆,拆开,裸板测试就是好的。。。。。。。。。。。。。。无语了各位大神们,你们想想看这个会是什么问题。明天给你们答案。我搞了好久找到问题所在,其实是自己太粗心大意引起的了。 好了洗洗睡睡了。纯文字,打字也好累哦。

网友:
罗丝长短。。。。。。。。。。。。。。。。。。。

网友A:
硬盘底下塑料贴纸没贴。唉!

网友:
该不会是晶振吧??

网友:
该不会是晶振吧,要不就是像楼上说的少绝缘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底下塑料贴纸没贴。唉!

对了,真是厉害哦。

网友:
做完BGA 硬盘贴纸没有给装回去,我看了下,D壳有块塑料片挡在硬盘与主板之间,怎么会引起掉电。去硬盘。会重启,我真是搞不懂了。就差那一片贴纸。

网友:
开机排线没有插好。。。。

网友:
应该是楼上说的那几种情况。

网友:
有接地的地方...

网友:
这样离奇的问题 不退掉  只能说留着招罪受

网友:
呵呵,这个硬盘一拆不就看见了,还要拆机裸板测

网友:
键盘问题吧

网友:
绝缘纸没贴吧。要么就是螺丝

网友:
难道塑料壳也能导电不成

网友:
今天用万用表的蜂鸣档测塑料壳,竟然是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