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41MT-S2P 卡C1掉电重启,已修复。

楼主(2016-07-23):
此板卡C1掉电反复重启,测SPD供电,SMBCLK、SMBDAT、内存供电、负载供电、内存AD线对地阻值都正常,BIOS写过,RN16  RN22都换过还是无果,无奈下南桥周围排阻加焊了一次,奇迹出现了,走码亮机。

网友:
下次碰到也试一下

网友:
上次有个也是技嘉G41  DDR3的 板子,   卡在内存, 不过重启 。也是条件正常后   试了几次后  让我拆料板了。
  记住了 下次试试

网友A:
加焊的哪个排组   没指出来啊

网友:
加焊不稳定建议换

网友:
真的是好神奇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的哪个排组   没指出来啊

我也不知道哪个呀,南桥周围排阻全加焊了一次。

网友:
要是知道哪个排阻有问题就好了!

网友B:
多多试试吧,这机器很多这问题,一般是LM324的问题,如果在出问题楼主你就换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多试试吧,这机器很多这问题,一般是LM324的问题,如果在出问题楼主你就换了吧

谢谢版主,返修就换了。

网友:
这种问题都被版主发现了

网友:
碰到类似的问题,也真是太坑了,关键是不能确定具体位置,只有盲修

网友:
应该还是内存时钟数据信号虚了

网友:
技嘉 G31  一般  加焊北桥  搞定卡 C1

网友:
加焊还是会返修的,没找出原因所在。

网友:
可惜不知道其所以然。巧合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