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一下 L6717A 不出供电??

楼主(2016-07-23):
        是华擎 A75 的板子上的CPU供电芯片,   没图纸。   截了两张其他的图下来。。。    内存有电压!
             L6717A
                  1.    14脚  EN  有3.3V电压        2。 VCC 有12V电压      3. BOOT也有12V电压   VCCDRV也有12V电压      4. OC_CORE(这个是超频电压吗, 没装电阻)   5. SVID SDA  没电压。
             芯片没问题,已换过。
             在芯片旁边有个 ST393 , 62179型号 好像,  好像是LM393之类的芯片, 不知道是什么对比的电压, 不知道有没有关系。参考LM393
    5  8脚都有电压,  7脚没电压输出。    看不到板子上有三脚稳压器, 输出VDDA2.5V。 CPU附近都是小三极管。   但是CPU会轻微发热。 还是没 VCORE !!!

            对比图片, 还缺少了那些条件吗????

网友:
     L6717 和 L6717A 可以互换的!!!!

网友:
,,,    还欠缺那些条件呢,,,  求指引·····

网友A:
这个芯片很容易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很容易坏的

换过了不是芯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