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1R2 雷打坏了

楼主(2016-07-24):
联想B31R2   拿过来不开机
     客户说是雷打坏了 。。。。
           插电源吧    直接短路    短路好赚钱啊  问题好找嘛
       一电感发烫  直接拆掉了  把2点 给并一起了  。。。。。。有待机了    0.2     赶紧开机吧
      心凉了   开机没反应    测开机点 没有3.3啊    尼玛  坑啊  。。。。。。。
        然后放一边了  修台式机器了
      现在又拿起来弄了     新问题出来了    电源开19V  没待机了 。。。。。稳压开到8V    直接出现短路了   南桥发烫   这咋搞的咯
     秀逗了  求指导啊

在线等大声啊 指导啊

网友:
人呢?帮忙看看哈

网友:
稳压上3V 主板不短路   稳压上到5V 南桥就发烫了  稳压上到10V以上  南桥不短路了  这什么问题吗

网友:
还是送修吧!
雷击注意网卡、桥。从公共点到待机到触发。
找图纸,分析发烫电感是什么电路供电,发烫电感拆了直连是不会发烫,但也不会好的。

网友:
雷击注意网卡、桥。从公共点到待机到触发。

网友:
主板有蜂鸣声音  不知道那发出来的  耳朵都对在主板上了 也听不到时那个零件发出的声音

网友:
好像是起震器的声音呢

网友:
问哈子  主板南桥小短 会有声音出来的么  峰鸣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