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 佑泽 电源维修

楼主(2016-07-24):
插电待机下有吱吱的响声

清理灰尘

保险好的

大电容未鼓包

7500+339

辅助部分采用分立元件

辅助部分可见一个电容炸裂

辅助开关管C5027 主开关管两只13007

取下散热片 可见辅助部分PCB变色

背面PCB 也烤的变色

取下炸裂的电容 已碎

也不知道原来的电容是多大的

参照长城的 电路图不一样
找了个 222的瓷片电容换上 测试无响声 5v SB 正常 短接各路输出正常
主板拷机正常

这电源属于早期的假的 PFC 拆解
还有点PFC 样子  不想现在直接一个铁块 里边放水泥

里边有硅钢片

没有绕组 就一根导线

网友A:
感谢分享,电源现在很少修了,显示器的都直接改板。。。

网友B:
电源一般不都是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电源现在很少修了,显示器的都直接改板。。。

多谢版主主持
没事练练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源一般不都是换吗

电源便宜 不值钱 也有修的价值啊

网友D:
看见撸主的贴都忍 不住要回复一下
请问假pfc是怎么拆的
需要暴力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便宜 不值钱 也有修的价值啊

当测试电源可以

网友E:
杂牌电源给你装上个插头就不错了,这个厂家只能说很黑但是没黑到家。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见撸主的贴都忍 不住要回复一下
请问假pfc是怎么拆的
需要暴力吗

这是假的 PFC
里边没有线圈 外边铁片 四个卡 翘起来就拆开了

网友:
测试电源 得用好点的 长城航嘉这些的
杂牌都是练练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杂牌电源给你装上个插头就不错了,这个厂家只能说很黑但是没黑到家。

PFC 插头座 一般都装的 能看见的 有的是 直接焊接的
是的  还与3,3v 稳压部分
现在都没有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PFC 插头座 一般都装的 能看见的 有的是 直接焊接的
是的  还与3,3v 稳压部分
现在都没有了

撸主可以改成可调
我相信你技术可以
我也在最近在尝试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撸主可以改成可调
我相信你技术可以
我也在最近在尝试这个

可调 比较复杂
买搞过 不会呀

网友F:
这电源太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电源太差了。。。。。。。

杂牌电源都这样

网友G:
杂牌电源没有修的价值,缺EMI电路上的东西。

网友:
吱吱的响声基本上都是电容引起的。

网友:
一般情况下假pfc的进出线的颜色是一样的

网友:
楼主,做事细心,有心发这么详细的贴子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G:
杂牌电源没有修的价值,缺EMI电路上的东西。

主要是练练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做的,没什么好电源修。

按遇到的好电源很少
都是杂牌多

网友I:
低档电源不值得修。二手的很平宜

网友J:
前天拆了个某品牌的(HJ),打开一细看,那做工还行,就是在具体用料上就只能呵呵了(某一关键部位竟然是明显的偷工减料,和其标注的功率对不上,个人理解是只能接耗电少的,必须是SATA供电接口的东西
最后说明下NTC和VDR也没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低档电源不值得修。二手的很平宜

也不这样说吧
杂牌可以练手

网友:
引用 网友J:
前天拆了个某品牌的(HJ),打开一细看,那做工还行,就是在具体用料上就只能呵呵了(某一关键部位竟然是明 ...

被杂牌冲击的 航嘉的最便宜的80 一个也不怎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