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的大电容标称470uf现在是240uf,正不正常?

楼主(2016-07-24):
我在其他ATX电源拆了一个电容也是240uf的,是不是电源里的电容都是这样的? 两个大电容的电压在120v跳动,正常应该是220v吧?

网友A:
这个根据电容的品牌质量 有关的
每个厂家都不一样
估计是用电容表测的
不是专业的仪器测的
杂牌的控制的不是很准确
两个大电容 是半桥结构的吗 应该是310v分压 成150v 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根据电容的品牌质量 有关的
每个厂家都不一样
估计是用电容表测的

我说的是容量,是不是半桥不好说,我是小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根据电容的品牌质量 有关的
每个厂家都不一样
估计是用电容表测的

大神,整流桥后面的2个电容上的电压是不是310v,现在的事情是在0-120之间跳变,是不是后级哪里什么地方短路了还是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是容量,是不是半桥不好说,我是小白。。。

按也是新手
上图片 比较直观 论坛高手多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神,整流桥后面的2个电容上的电压是不是310v,现在的事情是在0-120之间跳变,是不是后级哪里什么地方短 ...

为何要去测试大电容电压呢
现在电源是什么问题呢
电源最好上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何要去测试大电容电压呢
现在电源是什么问题呢
电源最好上图

现在电源是有5vsb,但是没有其他电压,坏的时候有焦味。我是在大电容上用交流档测所以会有0-120v(应该用直流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电源是有5vsb,但是没有其他电压,坏的时候有焦味。我是在大电容上用交流档测所以会有0-120v(应该用 ...

用直流电压挡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直流电压挡测试

现在不修了,装起来了。有5vsb,所以应该有310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电源是有5vsb,但是没有其他电压,坏的时候有焦味。我是在大电容上用交流档测所以会有0-120v(应该用 ...

楼主最好上电源实物图 5VSB 说明辅助部分正常
如何长城的电源一样的半桥结构
还得测试绿线 有无正常3v 以上电压
绿线无电压 得查辅助部分给494供电的整流管 滤波电容
和494 本身是否坏

短接绿线不启动
是转一下就停 保护了

短接风扇不动

电源启动过程
绿线-----494---推动部分---主开关部分---主输出部分---稳压控制 过功率保护 --反馈到494异常关闭输出
绿线部分 待机时高电平 启动被拉低成低电平

494部分 8 11 脚PWM输出波形
4脚死区控制 低电平时 8 11脚输出波形
高电平 就是保护 关闭输出

扫荡推动部分

扫荡主开关部分

后级各路输出整流管 和滤波电容

短接绿线 电源不启动 风扇不转
一般是推动部分 两只推动管
主开关部分 问题

网友:
每个电容电压正常一般为150V

网友D:
一般的数字万用表量大容量的时候是不准确的,只能参考,只是能测量出是不是有开路毛病而已

最好买个专用的电容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最好上电源实物图 5VSB 说明辅助部分正常
如何长城的电源一样的半桥结构
还得测试绿线 有无正常3 ...

大神啊,谢谢。思路很清晰。那个电源我还给客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的数字万用表量大容量的时候是不准确的,只能参考,只是能测量出是不是有开路毛病而已

最好买个专用 ...

我的万用表电容档挺准的。10uf就是10uf,470uf就是470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