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c240-074

楼主(2016-07-24):
客户拿来一台联想一体机c240-074说不开机
开机白屏,他说可以听见进系统的声音
看图片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我看论坛上好像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但是没有把解决的方法说出来。哪个知道告诉下,谢谢

网友:
换个屏试试

网友:
查屏供电3.3V。

网友A:
这个屏不是5v供电吗

网友B:
看看屏接口附近的保险,3.3V通过了没有.保险不通了先排除短路再换保险,要不然还得烧.3.3V没有产生,就要从主板或者屏线方面去检查了.

网友A:
我换了一个19寸的试了下 还是一样 白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屏接口附近的保险,3.3V通过了没有.保险不通了先排除短路再换保险,要不然还得烧.3.3V没有产生,就要从主 ...

屏保险没有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屏不是5v供电吗

笔记本的是3.3,台式机的是5.

网友C:
加焊显卡啊,一体机我上来就是加焊显卡和桥

网友:
我刚刚下了个bios  网上下的有4兆,直自己原BIOS保存才1兆
这是说明情况啊????

网友:
我看论坛上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啊。可是没有把解决方法发帖子发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换了一个19寸的试了下 还是一样 白屏

主板上屏有无通过LVDS转换芯片的?有无图纸可查?查屏接口供电

网友:
白屏你看下 LCDVCC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的是3.3,台式机的是5.

额  这是一体机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焊显卡啊,一体机我上来就是加焊显卡和桥

它这个板就2个桥。一个是cpu另外一个是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换了一个19寸的试了下 还是一样 白屏

就是没有啊  正在盲修

网友D:
是不是屏的供电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屏的供电有问题啊。

屏的供电5v正常啊

网友:
换个屏试试 之后看3.3

网友:
下个几个不同人发·的BIOS 为什么我保存wd25q32的是1兆,下载的都是4兆的??

网友:
查屏保险有没有坏。

网友:
难道是我的BIOS有问题?

网友:
修好了没呢!坐等

网友:
从屏幕供电查去了

网友:
屏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