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30S刷BIOS亮几看视频十几分钟掉电很准时

楼主(2016-07-24):
刷BIOS刷了N次求指教

网友:
q去买个合并的bios试试吧 应该还是bios问题

网友:
我的就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帮你合成个BIOS

网友:
测量各个电压是否有纹波  屏蔽温控电路  更换CPU

网友A:
一般准时的都是ME坏了  找个bios合成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准时的都是ME坏了  找个bios合成一下就好了

这个要怎么合成啊

网友:
现在在测试中 没掉电快2小时了

网友:
谢谢 现在测试中快2小时没掉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