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03M进系统和PE都蓝屏求救

楼主(2016-07-24):
本来是不会启动硬盘的,后来我在BIOS改了WIN7模式后可以启动了但是进系统蓝屏,进PE也一样。在论坛看到说是BIOS问题刷过了还是一样,有些刷了电都不通,内存也换过了,主芯片也加焊了。完全没用。蓝屏代码7E

网友:
硬盘拿到别的机器上克隆个系统,不要带驱动的,看看能不能进系统,如果能进,再一个一个装驱动,不过这机是超级芯片。。。。。所以你懂的

网友:
南桥问题吧。硬盘模块

网友:
显卡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