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一块DELL主板的芯片型号或机型

楼主(2016-07-24):
一块DELL主板,可能比较少见,现在只知道是775接口,使用DDR2内存。想请教一下主板北桥芯片型号是什么?或者是什么机型上的?
希望了解的版友回复一下,十分感谢!

补充内容 (2016-7-25 12:30):
我已经查到了,应该戴尔Dell XPS 420的主板。

网友:
拆下北桥的散热片不就知道 是什么了吗

网友:
把北桥散热器拿下来就可以看得到了

网友A:
把条码输入淘宝 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条码输入淘宝 就知道了

对头!
我已经查过了,应该戴尔Dell XPS 420的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头!
我已经查过了,应该戴尔Dell XPS 420的主板。

嗯  知道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