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1开机不亮

楼主(2016-07-24):
新手求解,今天接了一台机器 客户说开不开机,屏幕无信号, 问修修多少钱,我说我先看下什么问题, 然后再给你报价,客户说行。   诊断卡测试 0 0    更换CPU OK 亮机,原本以为是CPU 坏了, 经过测试  一会就又不跑码了, 自己无奈又换了一块CPU 结果还是老样子  放那一会就不跑码,后来发现,每次不亮机了  重新拆了CPU 在装上就OK了。   本人是小小白, 求大神告知, 或者说说通病, 现在也不知道从何下手了, 求大神帮忙

网友A:
有结果了吗,我是小小白,坐等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结果了吗,我是小小白,坐等结果

坐等大神出现

网友:
压下CPU试下,是不是CPU座子有问题

网友B:
看看是不是座的问题,是不是针脏了,变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座的问题,是不是针脏了,变形了。

谢谢提醒,现在已经OK 亮机, 我在测试下稳定不

网友:
cpu座子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