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需要备一个专用的电容表吗

楼主(2016-07-24):
感觉万用表的电容档 有时测出来不太准 给我感觉是偏大

难道直接上电桥

网友:
没必要吧  太奢侈了

网友:
有当然好了,但没有也无妨,,,,

网友A:
最有效的就是代换法。仪器不是万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有效的就是代换法。仪器不是万能的。

主要是用来做什么用的
没个工具都有用途 要不厂家也不会生产了
修主板 笔记本 好像不需要
修电源肯能需要 容量小的电容 万用表不好判断好坏
老结构的电源 主开关管和辅助辅助部分的 50v 小电解 1UF 没有电容表 只能代换
还有有的修其他类型的电源

网友:
有比没有好!

网友:
我用的优利德的表 ,测电容,很准确的。

网友:
要想做好事,必须要有好工具,事半功倍

网友:
我倒是买了个电容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