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G4奇怪问题

楼主(2016-07-24):
键盘在系统下失灵,在BIOS下没问题,进PE没问题,做什么系统都不行,驱动不装也不行,BIOS也刷了,键盘换了,EC换了,我不知道还哪里了

网友:
这种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
这种问题也碰到过,有点麻烦

网友:
还是换板算了

网友:
南桥的问题吧,有个一样的问题换南桥好了

网友:
换南桥吧。我以前遇到过一个这样的机器

网友:
那就换南桥

网友:
换个桥试试吧,可能是桥坏了

网友:
EC 换过还不好用,BIOS 刷下,之后换南桥

网友:
BIOS 刷下,之后换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