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 2333t 屏幕有线上下抖动 是不是屏问题

楼主(2016-07-24):
三星 2333t 屏幕有线上下抖动 拔掉信号线 是不是屏问题 请教大家这个是不是屏问题
三星

网友:
不好意思 第一次发帖 重复了 请版主删除一个吧

网友:
换个屏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屏线也有可能,或者没有插好,或者是屏上的电容也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感觉三星显示器屏抖动的很多台了,基本直接屏坏了

网友:
看不到图片啊?

网友:
是屏坏了——,

网友:
看不出什么。

网友:
有可能是屏坏了

网友:
如果是适配器的机器有可能是适配器出问题了

网友:
板子问题,屏是好的

网友:
是屏坏了。

网友:
屏幕坏了,换吧

网友:
vga线的问题吧

网友(2016-08-23):
三星的遇到蛮多坏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