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 2333t 屏幕有线上下抖动 是不是屏问题

楼主(2016-07-24):
三星 2333t  屏幕有线上下抖动 拔掉信号线也是一样,上下有线,还会来回上下抖动 是不是屏问题  请教大家这个是不是屏问题?

网友A:
换个屏线试试,我前几天遇到一个也是有线,上下抖动的,就像笔记本LG那批问题屏那个故障一样的,也以为屏挂了,换了个屏线ok

网友:
看不到图,但从描述看,应当是屏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个屏线试试,我前几天遇到一个也是有线,上下抖动的,就像笔记本LG那批问题屏那个故障一样的,也以为屏挂 ...

刚刚找个旧的瓶线 换上去了,还是一样 估计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刚找个旧的瓶线 换上去了,还是一样 估计是屏的问题了

那就有可能吧,两根屏线同样故障的不多

网友:
一般这种是屏的问题,可能要压屏

网友:
屏挂了,换个屏或外接就看到了!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