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显示器开不开机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6-07-24):
拆开看里面有很多小强应该是小强导致的短路,测电源板5v输出电压正常,这能说明电源板没烧是正常的么?请问会是驱动板的问题么?驱动板里面也有小强会不会导致烧坏了?

网友A:
你把小强清理干净之后再量一下电压看是否正常,如果没有短路,再接上去看看能不能正常使用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看下开关有电压吗

网友:
为啥我看不到回复呢?

网友:
开关之间电压1.5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把小强清理干净之后再量一下电压看是否正常,如果没有短路,再接上去看看能不能正常使用不就知道了吗

清理之后上去也是不亮

网友:
你驱动板坏了

网友:
好的  谢谢  我换驱动板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清理之后上去也是不亮

查下各组电压正常不?

网友:
开关电压只有1.5?驱动板上呢?也是1.5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各组电压正常不?

这个电源板输出接口没有12v只有5v接口

网友:
这个肯定不对啊,正常是3.3V的

网友:
看下12V是否正常,然后看下是带不动负载还是驱动板故障,
驱动板的LM1117是否正常。

网友:
小强清理干净之后再量

网友:
直接改个板子试下不久知道了

网友:
电源板只要输出正常就没问题,带上负载 看看5V跳变不

网友:
12V测了没,12V也有的话,看下12V和5V的电容!

网友:
我看还是电源板的问题吧、

网友:
先测量电源板所有电压是否正常,才检测驱动板,进小强烧的基本都是电源板

网友:
小白来学习了,感觉做这行太烧脑了,谢谢大神分享

网友:
5V正常 应该考虑 按键 按键电压应该是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