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75M-D3V

楼主(2016-07-24):
主板开机开机诊断卡亮下就掉电

网友:
先看下能不能再次触发上电

网友:
能再次触发就是板子问题-不能再次触发就是短路了。

网友:
能再次触发主板就少电压

网友:
一般是缺电压 照成的

网友:
主板不好修l饿

网友(2016-08-25):
短路了,你测所有的电感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