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1235TX 板号:DAR18DMB6D1 REV:D

楼主(2016-07-24):
接到客户机时,第一次能开机进系统温度很高掉电,只要掉电后机子就会自动触发,触发电源冲到0.8左右有时0.3左右马上掉下来,测量3V5V触发后能出来,掉下来的电流0.018,3V还有5V不见了。断电后冷机4,5个小时又能触发开机,请各位分析待解思路。
掉电

网友:
这样的问题要慢慢来,一个部位,一个部的去检查

网友:
首先看一下是不是散热器堵了机器处于高温保护,第二就是看一下CMOS电池是否有电,其他问题暂时不好说哪里问题先用最简单的处理方法试下。

网友:
温控 查查看看 是不是温控芯片 或者 的温控的电路

网友:
先把高温处理掉再说吧 !

网友:
问题出在CPU上,后发现散热铜管不导热,CPU温度90度,后处理CPU后正常,但现在一定要换散热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