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H61不出CPU核显供电

楼主(2016-07-24):
如题,一块盈通H61战警版不出CPU核显电压,别的主电压正常,刷过BIOS,请大师们指点一下思路。

网友:
CPU供电是RT8859M+RT9605结构

网友A:
查下内存的条件,SMCLK  SMDATA  SPD等是否正常,

网友:
RT8859,论坛有通病

网友:
RT8859容易坏

网友:
DVDA  查看一下电压。

网友:
一般是芯片外围电阻变质了

网友B:
不出CPU电压 你通电测试下VTT  看看 不装CPU的时候 是不是1.2  装CPU了 在通电电压明显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内存的条件,SMCLK  SMDATA  SPD等是否正常,

这个板没有图纸,晚点测下内存条件试下。谢谢

网友:
主要手上没这芯片,要不然我会先换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出CPU电压 你通电测试下VTT  看看 不装CPU的时候 是不是1.2  装CPU了 在通电电压明显高了

CPU有电压,只是不出集显电压。

网友:
这个芯片是有通病49脚 50脚的电阻。

网友:
有可能是内存没有过

网友:
这个有通病  看看VCC和en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