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tp路由器每隔16分钟左右掉线

楼主(2016-07-24):
tp-wr847n家用路由器,用的是移动的宽带,查看路由器的系统日志发现:每隔16分钟左右就会收到如图中37行和63行这样:“LCP RX terminate Req."后掉线,又要得拨。问了移动客服,它们的服务器没发送这个。路由器也换过了,有高手知道原因吗?

网友A:
换过无线路由器还是不能解决的话,问题还是出在移动宽带这边,你单独拨号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过无线路由器还是不能解决的话,问题还是出在移动宽带这边,你单独拨号试试

单独拨号或用路由器在进行网络使用时均不掉线。只在路由器空闲时每间断16分钟左右移动服务器端会发出:LCP RX Terminate Req.造成掉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独拨号或用路由器在进行网络使用时均不掉线。只在路由器空闲时每间断16分钟左右移动服务器端会发出:LC ...

不影响正常使用时.可以不用管

网友C:
路由器拨号设置问题吧 下面有无数据使用会掉线这一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路由器拨号设置问题吧 下面有无数据使用会掉线这一项

没有,用了两个不同的路由器,均有此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