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86花屏求助

楼主(2016-07-24):
苹果A1286花屏,显卡  显存都换了  故障还是一样。花的时候出现一条一条线,不知道啥问题了 。哪位大师指点指点

网友:
楼主跟我遇到的问题一模一样,这机子我修过2台,第一台换显卡后好了2天。又拿回来了。然后换了全部显存好了。半年多了没拿回来!后面我朋友自己用的机子也是这问题,也是先换显卡,不行又换了显存。换了显存后不蓝屏了,但是满屏的雪花。修了半个月无果。最后放弃了,显卡和显存所有的数据线我都量过对地阻值!今天又接了一台。现在犹豫从哪里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