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这个内存管理芯片如何开启的

楼主(2016-07-24):
量一脚和三脚的电压都正常,2脚s3#和23脚S5#开机后为3.3v,现在故障是没有1.8V内存核心供电,量MOS上下管的G极都为0v。求高手帮忙分析下。。。。。。

网友A:
供电开启有的话  换芯片试试 芯片换了 还不行 mos管一块换

网友:
无看看后级有无短路,没短跑就可以先换芯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供电开启有的话  换芯片试试 芯片换了 还不行 mos管一块换

很高兴看到版主的回答,这个s3#和s5#都为3.3v不确定是不是正常,只是看到一个坛友说正常。刚才又量了RSMRST发现只有2.02v.通过222电阻上拉,222另一端电压3.3正常,这个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高兴看到版主的回答,这个s3#和s5#都为3.3v不确定是不是正常,只是看到一个坛友说正常。刚才又量了RSMR ...

有芯片先换个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