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win7装机旗舰版官方系统激活安装方法

楼主(2016-07-24):
win7装机旗舰版官方系统激活安装方法分享给大家。win7装机旗舰版分为64位与32位,一些朋友下载了Win7 64位旗舰版系统,也有一些朋友下载了32位Win7系统。在安装的过程中,这两种系统没有什么区别,安装方法如下:
  • 下载ISO后,可以用升级版Win7优化大师软媒魔方(点击访问官网)中的软媒文件大师(点此下载)来获取SHA1、MD5、CRC等校验值,确保下载的是原版镜像,不给木马病毒留机会;
  • 软媒魔方中的软媒U盘启动(点此下载)可以把ISO制作成启动U盘来进行安装,既省去了刻盘的麻烦,还可以随手分享给小伙伴;
  • 软媒魔方中的软媒虚拟光驱(点此下载),可以把ISO镜像直接虚拟成一个光驱,方便您直接运行安装。
  • 软媒魔方中的软媒硬盘装机(点此下载),可以轻松安装Win7、Win8、Win8.1、Win10等单多系统,一键完成,仅需30秒!
  我们以传统光盘安装方式为例,其他安装方式诸如U盘安装Win7和硬盘安装Win7步骤只在调整启动顺序处存在差异,正式安装过程中基本没有区别。将Win7系统光盘放入到电脑光驱中,重启电脑后在启动顺序菜单选择光盘启动。一般来说,再开机时按ESC键或者F1、F2之类的功能键便能调出启动顺序菜单。每台电脑具体情况不太一样,需要用户紧盯开机第一或者第二个屏幕左下方或者右下方的提示,这种提示会比较明显。如果没来得及按,可以再次重启电脑并及时按相应的键。
  当然,如果您懂得BIOS操作,也可以在开机自检时按下DEL键进入BIOS,调整好启动顺序后保存设置并重启电脑。然后电脑就会按照您刚才设置的启动顺序进行启动了。
 光盘启动后,会出现一个确认光盘启动的屏幕,上面将出现一行英文“Press any key to boot from CD or DVD......”(意为请按任意键从光盘启动)。此时要注意,DVD后边的小点不只是省略号,而是计时器。小圆点数量会每隔一秒增加一个,如果6个小圆点都出现了还没在键盘上按任何键,光盘启动会取消。

  ▲ 按任意键启动后,系统会加载各种所需文件,在此之后会进入安装程序界面,此时点击下一步继续
  ▲ 点击“现在安装”开始安装过程
  ▲ 耐心等待安装程序启动,一会儿就好
  ▲ 在窗口左下角勾选“我接受许可条款”,然后点击下一步继续
  ▲ 选择安装类型,因为现在是全新安装Win7系统,所以选第二项“自定义(高级)”,然后点击下一步继续
  ▲ 选择安装位置,如果当前电脑没有其他系统,选择序号尽量靠前的任意一个可用空间大于20GB的分区;如果您想安装双系统,请避开已有的系统分区,然后选择序号尽量靠前的任意一个可用空间大于20GB的分区;如果您要覆盖已有系统,请确保已有系统分区剩余空间大于20GB;然后点击下一步继续(如果您不确定被安装分区内的已有文件是否有用,请不要轻易执行“驱动器高级选项”中的“删除”和“格式化”等操作)
  ▲ 现在正式开始安装,从现在开始到安装结束的20分钟左右时间(根据您电脑配置情况而定)里,您不必操作,耐心等待即可
  ▲ 复制文件后,系统需要重启,您可以点击右下角“立即重新启动”,也可以不必管他,10秒倒计时后自动重启
  ▲ 第一次重启后的开机动画
  ▲ 此时仍不需要操作,继续耐心等待,稍后再次自动重启
  ▲ 第二次重启的开机动画
  ▲ 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后,此时安装进入最后阶段。请输入一个用户名,然后点击下一步继续
  ▲ 设置登录密码,如果您不需要可直接点击下一步继续
  ▲ 输入产品密钥,用来激活Win7。如果您不想现在输入,可以先点击下一步继续(不需要Win7激活破解工具,点击下载升级版Win7优化大师软媒魔方的Win7免费一年功能帮您免费用Win7)
  ▲ 设置更新方式,建议您选择第一项,以便系统得到及时的更新,确保系统安全
  ▲ 设置当前时间,如果没问题的话,点击下一步继续
  ▲ 如果您的电脑能上网,此时请选择网络类型。如果是您个人的电脑,或是家用电脑,请选择第一项“家庭网络”;如果是在工作单位,则选择第二项;如果上述情况都不是,请选择第三项
  ▲ 完成设置后,安装完成,进入Win7系统
  Win7各版本安装过程与此没有太大区别,各位只需要按照这个步骤操作即可,如有差异请灵活掌握,但不会有太大影响,敬请放心。
  下载安装之后(点击这里查看Win7安装教程),使用软媒魔方的Win7免费一年(点击下载)工具即可在无需Win7激活工具的情况下免费使用一年。

网友A:
一直用小马激活,激活不了,就等一会,继续激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用小马激活,激活不了,就等一会,继续激活。

小马我一直在用的,功能很强大没有激活不了的系统,激活后不反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