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机海尔X3 PRO的修复

楼主(2016-07-24):
同行送来的一台进水机。拿过来水迹已经被同行清理了。
好吧,上电不触发。找图纸,板号为DA0TWSMB6E0 REV . E
上迅维找图纸,没有。上某宝也没有。。。
没有就没有吧,先刷个BIOS试试。无效果
偶然间拔掉CPU触发,电流跑到0.086A,测3,5V出来了。测内存供电有,测CPU供电和显卡供电无。
CPU供电无,应该故障就出在CPU供电这块。
仔细检查CPU供电这块,CPU供电芯片是NCP81103。发现芯片30脚名称为VRMP外连接的一电阻好像发黑〔这个电阻腐蚀了也不知道是多大的〕。
找这个芯片的PDF找不到,在论坛上看见有大神们用联想Y410P这个图纸做参考修这个NVP81103的芯片。
好吧,果断下载这个图纸。10分。。。好贵

发现30脚外接的是1K电阻,电阻另一端接公共电。原来30脚是芯片的一个供电脚。
知道这些就好办了,料板拆个电阻换上。然后从公共点飞线到电阻的另一端。
上电,亮机。。。。。。

网友:
厉害厉害  这都能修

网友:
我手上有个神州I7  的板子 也是进水  CPU电压出来了  但是只有0.4几V   电源好信号没有
   不想修了   叫他换板

网友:
以后遇到这种问题可以用来参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