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板一定要按时序来,从迅维出后的第一块主板

楼主(2016-07-24):
主板:技嘉H55M-UD2H症状:上电不到1秒马上掉电,自己在上电,再掉电,不断循环。
出现这样问题,怀疑是哪个电压没出来导致,那首先测各大供电咯。内存(包括SPD,VTT,VDD,时钟和数据),桥,总线,CPU电压都正常。
课堂上讲过,技嘉和昂达的双bios最容易出问题,本着维修从简到难,先刷bios。

国内的技嘉官网卡成狗,只有去台湾官网下载,刷过之后主板没任何改变......
好吧,还是一步一步按时序来。供电正常的话下一步就是时钟工作。
时钟工作必须要3个条件:①VCCCLk 3.3V供电,②14.318MHZ,③开启信号VTTPWRGD
查这些条件得要图纸,可是论坛里面没有H55M-UD2H,只有UD3H的。
下不下这个UD3H呢?下这个图纸可是要10分啊,10块钱啊!万一图纸差太多就亏大了。但是心里也想把这个主板修好,最后还是下载了。
打开图纸,我惊呆了!大致上都是一样的,就连元器件号都一样,这酸爽!感觉像10块钱买到了100块钱的东西。
图纸中可以看到,时钟的供电是7.8,53.61很多很多,测量都有3.3V,然后晶振两脚分别是1.4V和1.3V!当时吓到我了,课本上晶振不都是0.1到0.5V左右吗?
这个疑问就先放一边。

接着测开启信号VTTPWRGD,发现是19脚,只有0.3V

再看图纸,这个信号是哪里过来的。原来是CPU_VTT控制的,当CPU_VTT为高电平时Q32导通,Q33截至,PCH_VRMPWRGD为3.3V高电平,现在PCH_VRMPWRGD不正常,那肯定是这中间有问题。

电阻没有丝印,经过跑线找到了R244和R245连个分压电阻,测量阻值正常。
最后找到R209电阻,测量其两端电压一边3.3V,一边0.3V,问题应该就在这里了。可是测量其阻值和图纸一样,不是电阻坏。
不是电阻坏那再看看三极管是不是坏了,三极管要离线测量,用烙铁翘起后测量,三极管损坏。

取的时候我再想,反正CPU_VTT正常,如果不要这个三极管,PCH_VRMPWRGD直接就是3.3V,那时钟芯片就有了开启信号。
就这样直接开机,结果真的好了。时钟芯片的19脚有3.3V了。

把焊点抹圆滑,至此,主板修好。
按正规应该要换一个三极管的,但是之前走了弯路,搞的我也不想耐这个麻烦了。就这样吧!

7月8号从迅维毕业出来,只学了主板。然后在维修店只有光理论也是不行的,维修速度和焊接也要能跟上的。
还在学习的学弟们一定不要忽略了焊接,出来后可以少吃点亏。

网友:
维修思路还很清晰,,,,,

网友A:
上电马上掉电,供电怎么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电马上掉电,供电怎么测的

黑笔插到电源线了,红笔接测量点,等主板自己上电,一直盯着万用表,看最大的数值,即是电压。

网友C:
有经验了,可以少一点时序,省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经验了,可以少一点时序,省时间

现在缺的就是经验

网友:
修得不错,按时序来一步步总是会发现问题所在的。

网友D:
还修啥嘛, 拿来能秒杀的就秒杀,问题的的直接换主板,照样的挣钱  修多了维修经验也就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修啥嘛, 拿来能秒杀的就秒杀,问题的的直接换主板,照样的挣钱  修多了维修经验也就来了

大哥,换主板多了,维修经验就没了吧

网友:
英特尔的主板比ADM的好修,我个人觉得

网友:
按照时序修的快

网友:
这思路杠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黑笔插到电源线了,红笔接测量点,等主板自己上电,一直盯着万用表,看最大的数值,即是电压。

这样不是反复上电多次,我以为你是强制上电测量呢

网友:
为什么不学完笔记本。

网友:
就是CPU 的PG送到桥  桥再出来时钟

网友:
思路清晰,不错

网友(2016-09-13):
思路清晰,令人信服

网友:
刚好有块主板是这个问题,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台式主板比笔记本要修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