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一体机A1419暗屏讨论求助,大神不要错过谢谢指教

楼主(2016-07-24):
看图说明 Q9970没导通,G级12V电压P沟道不能导通看下图 经测量U9970 4脚没电压,1脚和2脚没电压,Q9974 1脚3.3v高电平,Q9924 1脚高电平,所以U9970 1脚和2脚没电压,再看 Q9974 1脚的FLAG-v到U9980和U9700,请教大师们,请给点思路看看怎么才能让U9970 1脚和2脚有电压,U9800和U9700供电正常,不知道还要测试哪里,图纸已经上传,请大神指教再次感谢,指导成功者支付宝直接转账200大洋

补充内容 (2016-8-12 13:20):
机子已修好,谢谢各位,怎么修好的我会发帖子出来

APPLE D8 051-9505 820-3299-A.pdf

网友:
U99701脚和2脚高电平,4脚 才能输出高电平吧,关键是现在都是没电压啊qq479382880

网友A:
断开R979判断是否U9980发出高电平,或是U9700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开R979判断是否U9980发出高电平,或是U9700拉低。

这个电压有高电平啊,正因为他是高电平才拉低Q9974的3脚电压啊,他应该为低电平有效哦

网友A:
量下3脚电压

22脚应该是低电平

网友:
学习下  表示不懂

网友:
这么多大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下3脚电压

22脚应该是低电平

3脚低电平啊

网友A:
暗屏应该是看如图上3个OUT电压啊,电压正常,LED灯条可能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暗屏应该是看如图上3个OUT电压啊,电压正常,LED灯条可能坏了。

肯定是没电压啊,正因为这几个电压没有才有我上面图纸中说到的那些信号不正常

网友B:
听大神说过这样的可以直接改一个电路,不要原来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听大神说过这样的可以直接改一个电路,不要原来的了

有改方法么能改最好

网友C:
查u9970的第二脚吧 a大于b就会输出高电平  b现在是低电压就不管他 看看能不能把2脚的电压弄出来 不行的话断开r9996给他一个高电平的信号 看看会不会正常 本人小白

网友:
搞好没有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查u9970的第二脚吧 a大于b就会输出高电平  b现在是低电压就不管他 看看能不能把2脚的电压弄出来 不行的话断 ...

这方法行不通,试过了没有用的,我去掉Q9924,BLC_ENA1电压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方法行不通,试过了没有用的,我去掉Q9924,BLC_ENA1电压没有,

哎  也没有高手来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