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780L3C

楼主(2016-07-24):
映泰A780L3C的主板,内存供电和CPU供电都出来了,就是桥供电没出来,桥供电芯片也换了,不知道桥供电芯片是否有EN控制,那个兄弟有电路图

网友:
映泰基本无图 你查下芯片的 定义后 可以借个开启啊

网友:
你如果条件不行换芯片应该是不行的吧,
图纸估计是没有找下芯片的PDF吧

网友:
应该是lm358的看看正负

网友:
映泰主板图纸在马云家能买到。